多台Q系列PLC直接的数据传输

楼主(2017-05-04):
1 一个交换机的多台PLC,同一网段的不同IP,怎么通过以太网数据传输,因为有大量的数据,所以做转换不方便,要能直接写到对方PLC的寄存器(D)或者链接寄存器(W)中。
2 使用Q13UDEHCPU时,感觉数据寄存器(D)不够用,我就在PLC文件设置中扩展了200K的数据寄存器,也就是20万,编译是无错误的,不知道下载到PLC中会不会报错,GOT2512的触摸屏会不会识别到对应的地址。

网友A:
只要设置没有错误,应该是可行的
QQ:611369538

网友B:
我也在找相关资料,似乎没法用CPU的网路埠直接通讯
查到的资料都是透过QJ71E71-100模组用专用指令写CODE

楼主:
我之前三菱和基恩士直接都是通过MC协议,直接读取和写入到三菱PLC的数据寄存器(D)。现在三菱和三菱直接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C:
方法1:使用QJ71BR11 同轴通讯,设定两端参数即可
方法2:使用QJ71E71-100 ,用专用读指令读取另一端CPU的数据

网友A:
你在触摸屏与PLC参数设置的站号一定要设置正确,还有通讯参数,再加上你编程没有错误的话是可以做得到的
QQ:6113695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