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04):
有谁知道这个梯形图是啥意思吗?
我只知道是跟Servo有关的,但不明白是啥意义:

网友A:
这个功能块应该是自己设计的,功能呢是 伺服电机的 点动功能

网友B:
這是一個總線模組軸卡OMRON自建功能塊從檔案就可以呼叫
功能是執行吋動方式

楼主:
功能块,是不是跟子程序类似的东西啊,三菱没这玩意儿

网友B:
三菱有啦不是子程序可用ST 和階梯圖編輯
建好後可於程式中使用
同樣功能只要變數不同就可執行不一樣動作

网友C:
三菱也有功能块,只是你学艺不精而已
  • 下载积分:+1(工控新兵蛋子) 好贴好贴!

网友D:
    功能块,也就不过带参子函数而已。

    比如一个函数F(X,Y)=2X+3Y.这个函数有两个参数X,Y,功能是输出2X+3Y的和。你给不同的X,Y值可以得到不同的结果。比如X=1,Y=2你就得到总数7,如果X=2,Y=0你就得到总数2.

    这个功能块,应该是一个伺服的JOG模块,推测应该是你给一些轴标记,JOG速度,方向参数,就能驱动相应的轴进行相应的JOG运动。

网友E:
    这是自己写的一个功能块,然后在调用出来的

网友F(2017-06-09):
    居然看不懂了,这就对了,以后可以多学学,不就进步了

网友G:
这个功能块,三菱多少年前也就有了,需要在创建工程的时候勾选使用标签。前几年看用的人少,这两年用的人也慢慢开始多了。
Easy doesn't enter into grown-up life!!!
V:ZQL276438265

网友H(2017-11-14):
引用 网友C:
三菱也有功能块,只是你学艺不精而已
你用的是GX WORKS2/3,他用的是GX DEVELOPER,同样是三菱不同软件而已

网友I:
功能块而已,封装便于调用

网友J(2018-01-06):
双击可以打开看里面程序的吧

网友K:
7楼你好直接

网友L(2018-02-09):
这是欧姆龙自带的功能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