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那种plc脉冲好用,并且强大实用。

楼主(2017-05-04):
问下那种plc脉冲好用,并且强大实用。

网友A:
脉冲能强大到啥程度,要想200KHZ以上,必须选用定位模块,
另外功能强大应该是编程能力
keven1

网友B:
s7-1200 1217DC/DC/DC的够快

网友C:
松下FPXH-M4T 带的脉冲,目前没发现哪家在不用定位模块的情况下,本体PLC超过的。

网友D:
同意楼上,这个松下PLC贵吗?

网友E:
高版本的PLC要好点

网友F:
西门子PLC脉冲好用。

网友G:
會用就是好點

网友H:
与其问那家好用不如把你需要的功能说出来各位也许可以帮你推荐
欢迎捧场光临工控自动化小店!
供应二手拆机PLC 、触摸屏、伺服、步进、变频器、3相固态SSR调压调功模块、各种品牌输入输出I0接线端子台
http://shop115113109.taobao.com/?spm=a1z10.5-c.0.0.L6cazp&v=1

网友I:
安川的脉冲输出模块可以到16M
daiz@yaskawa.com.cn

网友J:
永宏的吧,编程简单,最高920K

网友K:
直接卖给带DP口的,用通信最省事,价格也贵不了多少!这与脉冲速度什么的都没有关系了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