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05):
请教个问题,我想按照下图跑点,但是我在第三行想按照第一行来处理,就是行坐标要改变,不知道如何才能转换到第一行,请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这么写 不搞死你   万一 有一百多个位置呢   动作流程写一个位置就好了   其他的全部是数据MOV  重复执行    至于第几行的 先动  后动  是你数据怎么传送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么写 不搞死你   万一 有一百多个位置呢   动作流程写一个位置就好了   其他的全部是数据MOV  重复执行    至于第几行的 先动  后动  是你数据怎么传送的问题

一定搞死你~~要有順序~~寫才方便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楼主:
我知道s流程只要写一遍就行了,现在是我的坐标计算方法有点不太好算,我是想算出来第1行和第2行的数值,然后第3行开始重复第1行和第2行的计算方式,就是行数值发生变化,我就是不太明天第3行怎么转换到第1行上去,请问您有什么思路吗?
引用 网友A:
这么写 不搞死你   万一 有一百多个位置呢   动作流程写一个位置就好了   其他的全部是数据MOV  重复执行    至于第几行的 先动  后动  是你数据怎么传送的问题

网友C:
我没理解错的话,按你的说法不就是从一个起始点走一定的轨迹,完成之后换一个起始点再走一遍。如果第一个点走定位,其他点走间距,那只要改变第一个点的定位数据不就行了么。不管怎么说,一楼说的才是正路!

网友D:
冲床类似,看你的数据走的都一样,第一个定位,别的走定长

网友E:
這個為矩陣方塊X=4 Y=4
A位置為基礎座標X=10 Y=10
每個位置間隔=10
運動時A位置取完X1加1 取B位置時 A位置X+(X1*10)=B的X位置  Y位置不變
依此類推當X1>=4時 Y1+1      A位置Y+(Y1*10)=H的Y位置 X位置不變
在依次遞減回來,就可以求到座標值
  • 下载积分:+1(about911) 感谢提出的宝贵建议

网友F:
    这个很简单的嘛
    行和列确定,间距确定,
    X坐标=记录行数*行间距 ,Y坐标=记录列数*列间距
    建议用绝对定位

    第一行X不变,每走一格Y+列间距同时记录格数,已走格数=设定格数 ,然后X+行间距同时记录行数,,每走一格Y-列间距同时记录格数-1
    然后重复
  • 下载积分:+1(about911) 感谢提出的宝贵建议
  • 得之坦然,失之淡然,顺其自然,争其必然

网友G:
    用X、Y轴做一移动平台,在平台上做S型路线冲孔,根据规律可得到列位置公式:(E-1)/d的商+1= 目标列位置(m)
                                                                                                    行位置公式:(md-E)[1-2×(m/2的余数)]+d=目标行位置 (目标列位置为奇数列时)
                                                                                                    :(md-E)[1-2×(m/2的余数)]+1=目标行位置 (目标列位置为偶数列时)
    m表示目标的列位置,例如第23个孔位于整张纸上的第几列;E表示目标孔,即第几个孔;d表示总行数,可根据纸张长宽以及孔的长宽,两者相除的商,即为可冲切的总行数(还需算上孔和孔之间的间隙),这样输入目标孔E,即可知道孔在纸张平台上的X\Y轴位置。
      大神们 看看有什么办法可以把两个目标行位置的计算公式整合成一个公式,我用的PLC是FX3U,所以指数方式实现不了。当然不整合,用ld== 0 或1作为奇偶列来分别作公式处理也可以实现,但有点不死心,想着要是能整合成一个最好。
  • 下载积分:+1(about911) 感谢提出的宝贵建议
  •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H:
       不走曲线,而且还是两个轴,这不是很简单么,我之前做过三轴取料项目,有很多经验哦~~~
      类似走矩阵。
       X轴当前位置X=X+1     Y当前位置Y=Y+1    每一个位置对应一个数据
    在定位中加判断条件
    当X,Y大于最大设定值的时候   直接把初始值传入X,Y中,不就循环了。。
    可以跟你分享,QQ914100091
    如果需要程序,可以发给你~~

网友I:
    可以用变量做,一个一个的算太费时间了。

网友J:
    我只凭自己的一些想法说个参考,因为俺不太接触这类定位程序。
    如果这移动平台不仅只加工唯一的工件,那么这种定位会出现每次修改工件参数时就要重写一遍的问题。不如直接以一个2维数组的方式存放定位点,将所有的X,Y坐标轴写入数组内,然后给一个整个点数的数量值(即数组的长度值),让PLC自己根据读取的坐标值去做X,Y向的移位,这样一个设计主程序简单,再者可以随时修改点位位置,如果确实如图所示规矩走位的话,大不了在主程序里设置一个比较语句,去比较一下前后位的X值或Y值,如果相同则此轴不走位罢了。
    其实现在的PLC中储存模块相对都不小。
    当然如果说的不专业别笑

网友K:
变址。20*20,20个品种,一个品种20个X Y坐标。这样简单。N-1,变N得出是第几个位置。

网友L:
我们公司做过激光打点的也是用变址去写指令的地址的,地址再自己外部运算好存在寄存器里,参考一下,

网友M:
变址是可行的。

网友N:
这种程序是以 变址或者X加或者减一个数,Y加或者减一个数来实现

楼主:
本问题已解决,我是按照8楼的奇偶行来判断是进行奇数行处理或偶数行处理,还有行数和列数可变,行距离和列距离也可变,当走完全部点后回到零点。谢谢各位大大的不吝赐教,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