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输入开关量状态

楼主(2017-05-05):
哪位大侠请指点一下,我有8个开关量输入,想知道每个开关的状态,主要达到是我每发现有开关断开,我的输出电压就会下降一点,下降多少和输入开关状态成正比,如何编程?

网友A:
8bit,组成输入不就是256吗?
对应DA输入就行 256:4000=输入:输出

网友B:
用8421组合就可以。

网友C:
你这个是和开关断开的数量有关系还是只要有开关断开就有电压下降有关系?

网友D:
一个对比指令就可以了啊
QQ:611369538

楼主:
主要是想知道这8个开关有几个是闭合的,有几天是的打开的,哪位大侠写个程序学习一下

网友E:
用SUM指令,X0到X7共8个点,有几个接通D10里数据就是几

网友F:
描述不清楚,如果你只计算这8个开关数量,比方说5个开关亮,但是不区分哪5个开关,就用7楼的
如果你是想说X0到X7组成的数字大小那应该是LD M8000 MOV K2X0 D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