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人机有偿求助,解决的可发个红包感谢

楼主(2017-05-05):
问题描述:随意添加一个按钮开关,软件会自动退出,出现弹窗;
版本V4.034
应用程序出错,退出,求助!!!!!!!!!!!!!!!!!!!!!
新文字文件 (2).txt

网友A:
win7系统问题,有可能是有病毒了,建议安装win7 pro 版下使用

网友B:
1.人機型號?
2.你之前是否用未註冊版存檔過?
3.可否提供檔案幫你看一下

~~業餘打工仔~~

网友C:
1,所有人机型号都有问题
2,电脑系统新装的,没杀毒软件
3,排除程式问题,在别的电脑问题可以打开

网友D:
重做系统,试试

网友E:
建议重装系统
研华 pro

网友F:
和电脑系统有关系。

网友G:
关闭杀毒软件,重新安装

网友H:
一般都是没安装好造成,换台不同系统电脑安装试一下

网友I:
有的软件安装路径不准有中文名,不知道是否是这个原因。

网友J:
繁体系统装简体软件?

网友K:
把系统改成WIN7 32位 64位系统兼容性不是很好

网友L:
软件安装问题,pro-face安装包没安装完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