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05):
以下这个程序,求大神指点下:

VER

A1 : INT,
GA: ARRAY [1..4]  OF INT,

END_VER

A1 : = GA [2],           到这一步就蒙B了,求指点下这步的运算结果和使用需要

网友A:
相当于其它语言数组吧
定义一个整型数组,含有4个数。

网友B:
这应该是C或C#语言的数组定义语句。
VER                                                       定义
A1 : INT,                                                A1→整数
GA: ARRAY [1..4]  OF INT,                 GA→下标为1-4的整数数组,即GA数组包括GA[1],GA[2],GA[3],GA[4]共4个整数。

END_VER                                           定义结束

A1 : = GA [2],                                    A1的值=GA数组的下标为2的值。即将GA[2]的值赋予A1

网友C:
楼上正解,鉴定完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应该是C或C#语言的数组定义语句。
VER                                                       定义
A1 : INT,                                                A1→整数
GA: ARRAY [1..4]  OF INT,                 GA→下标为1-4的整数数组,即GA数组包括GA[1],GA[2],GA[3],GA[4]共4个整数。

谢谢大神指点

网友D(2017-11-07):
即将GA[2]的值赋予A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