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05):
我用FX3U自带422口与触摸屏通信,还可以再使用通信板卡进行并联连接吗,如果可以的话我422口用的是通道1,通信板卡是通道几?还是说不可以这么用,通信板卡也是通道1必须和422口用一样的通讯协议?求大神们解答,不行的话还要多买一个485ADP...

楼主:
自己顶,不能沉

楼主:
没有人回答我吗

网友A:
422BD板可以同时和PLC本体422口使用的,没有冲突
我所用BD板那个位置要进行PLC并联连接,而并联连接时通信格式不是要清零吗,而自带422口用来和触摸屏连,通信格式不为零,这两个口的通信格式不一样应该不可以吧

网友B:
首先,自带的422编程口是通道0    并联连接 加一块FX3U-485BD  也可以    当然还可以加一个 FX3U-CNV-BD    然后再加一个FX3U-485-ADP-MB    前者通信50米后者通信500米,不仅支持并联连接,后者还支持MODBUS,而且   可以加两块FX3U-485-ADP-MB   前提是加一块FX3U-CNV-BD       如果加了一个FX3U-485或  422  或232或  USB-BD  只能加一块FX3U-485-ADP-MB    等于说FX3U支持两个通道的通信,无协议,   自己多看看手册吧   一句两句说不清楚

网友C:
自带的编号为0,外接的按顺序排列
QQ:6113695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