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05):
埃斯顿 机器人编程??? 有没有那位大师教一下 这个怎么用的啊,因为本人是第一次接触 示教器里面的指令都不理解及调用,麻烦各位大师多多指点指点啊?先在这里谢过了!!!

楼主:
不要沉下去了啊???

网友A:
老老实实看机器人编程手册,不是几句说得清楚的。

楼主:
他们厂家给的手册里面都没有这样子的啊,所以都弄不明白啊????

网友B:
信号都写成拼音了。。。。估计其它机器人也是没接触过。。。。还是要给解释一下,,,,说不定  这一段看懂了  其它  也就明白了~~~~
2.  标签 a1 (程序跳转的位置)
3. 等待 时间
4. 等待  “取料信号2” 为1时,往下执行;
5. 机器人运动到 “预取料点”      (后面的or0不知道,估计是设置 工具,坐标系,速度等参数)
6.  IF  计数 大于等于 12
7. 报警信号  置1
8.机器人停止
9. ENDIF
10. 直线运动到 “取料点”, (后面的也不懂  同上,  是不是还带输出一个信号)
11.
12. 吸盘信号 置 1

15.  执行  “码垛”程序
16. 计数 自 +1

回到最开始的 a1位置  循环执行;

只有新手懂得新手的这个迫切心情
多谢大师傅的指点,经过两天的摸索能够明白那么一点点了,真的非常感谢!

楼主:
经过两天的摸索 终于能够让她动起来了!!!

网友C:
中国人穷,机械手编程调试,没有地方去学。

网友D(2021-07-28):
estun官网去找个编程手册,上面都写得有的,看看指令介绍就知道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他们厂家给的手册里面都没有这样子的啊,所以都弄不明白啊????   [attachment=179607]

这程序写的真棒👍,容易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程序写的真棒👍,容易理解

惭愧 惭愧啊,小白一个呢,只能打拼音啊

网友F:
拼音挺好,中国人都懂,比鸟语强多了

网友G(2021-09-24):
信号注释都写的那么清楚了,你还不清楚?
PLC、触摸屏、C#上位机组态监控,输送带,非标机械,控制柜,现场施工,电气代理16639500085

楼主:
引用 网友G:
信号注释都写的那么清楚了,你还不清楚?
小白一个啊,从来都没有机会接触过,拼音能看懂,但是其他的指令代码什么意思不明白啊,见笑了

网友H:
埃斯顿本来就是定义变量可以用拼音的好不,号称国内第一机器人,精度实在不敢被恭维;做钣金精度也达不到。
工业机器人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