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器可否和PLC一起组成控制系统?

楼主(2017-05-06):
有一台组装专机,由以下机构组成。
1,组装部分使用分割器作为组装工位,30个气缸作为组装执行机构,以上使用PLC控制。
2,组装好的工件使用直角坐标机械手放到托盘里,直角坐标机械手想使用运动控制器控制。
3,以上的组合使用PLC做主站控制运动控制器响应会不会有问题。
上面的方案可不可行?希望给点建议,谢谢!
不断向前

网友A:
直角坐标机械手就是两个轴,plc完全可以。

网友B:
可以,但要注意两者的扫描速度问题。

网友C:
直接给一些IO点就可以控制啊

网友D:
设置个组件组装完毕且放置到位可以转移的标志给机械手,然后机械手转移完成(或开始工作完毕)回传个机械手准备完毕等待标志给组装机构以便组装机构放置完成组件(俩信号最好互锁)足以吧?其他的各自干各自的活。俺只是从逻辑上这样考虑的。
下载积分:+5(dmh) 真诚感谢!

网友E:
西门子运动控制器SIMOTION+分布式I O ET200S直接搞定

网友F:
欧姆龙NX1P这个可以满足

网友G:
不需要这么麻烦吧
又不需要插补和运动控制 直接PLC搞定

网友H:
可以,PLC控制器到达位置时给运动控制器一个信号,运动控制器完成时给PLC一个动作。大部分注塑机都是这样工作的。
下载积分:+5(dmh)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