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06):
这里有台设备,前面是变频器控制的三相马达拖动一条纸带,因为上面要凸轮带动好多工位,所以要三相马达,然后设备后段是一台步进电机,也是拖动这条纸带,整台设备随时要加速减速,想请教下论坛里的高手,用三菱PLC控制,有什么办法让两个马达同步呢?

网友A:
前面加编码器就可以

网友B:
看起来像收卷印刷的

网友C:
加编码器确定距离和速度 然后步进电机,随动

网友D:
楼上正解
QQ:611369538

网友E:
同过三相电机马达带动编码器,再把编码器信号通过PLC来通知步进电机吗?

网友E:
如果是这样,具体怎么实施?

网友F:
加编码器只能同步频率哦    两个电机不一样控制器也不一样  如果精度不高还可以   精度高的话这样做不到真正的同步的
话说自动收卷的同步方法也不是这样的啊

网友G(2017-08-28):
脉冲随动  通讯该电子齿轮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