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
QD75读当前伺服马达坐标讨论

楼主(2017-05-06):
QD75读当前伺服马达坐标讨论:
1、QD75与伺服控制器哪些信号线连接,伺服控制器把位置传给QD75?
2、关掉伺服马达的伺服信号,然后用手推动马达机械手,触摸屏上面读过来的位置DXXXX也会发生变化,(DMOV U2/G800 DXXXX),什么样的控制器和马达有这种功能,编码器类型增量式或绝对式?

网友A:
脉冲型的模块读不到,我们都是用总线型的模块可以读到。

网友B:
应该读不到反馈吧。

楼主:
见过一台机器两轴的,X Y轴,用的是QD75D2模块,伺服控制器是罗克韦尔的,CSD3,马达也是罗克韦尔的。触摸屏上的马达当前位是用从G800 G900读来的DXXXX,关掉伺服马达的伺服信号,然后用手推动马达机械手,触摸屏上面读过来的位置DXXXX也会发生变化。可是没有电路图,没有GXWORK文件,无法知晓定位模块的参数设置。也没有机会接触到这台机器了。

网友C:
配合三菱A系列的,加电池后可以,截图如下
下载积分:+5(libin520)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