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电机正反转的三菱程序怎么写?谢谢

楼主(2017-05-06):
要求电机一起动正转25秒,中间停3秒,现反转25秒,直到关机前不停的运转

网友A:
网上例程多的是自己找。

楼主:
找了好久没找到呀?不过还是谢你的回答

楼主:
那位老师可以帮下我吗?网上是有很多,但是我试过有很多都是运行不了的,要不就是脉冲输出的

网友B:
随便写下,凑合用吧

网友B:
忘了加停止,自己加下复位停止 sorry

楼主:
谢谢老师了,晚上我看能不能理解的通,太谢谢你了

楼主:
老师你上面的程序好像只有一个循环吧

网友C:
写一个 也测试过 Y1带互锁的 应该能满足你的需求了
下载积分:+1(yejinping123) 热心助人!

网友D:
不用编程,有卖正反转控制器

楼主:
因为时间要不一定就是这么多,外面买的是正25 停5 反25的,再一个我也想学些简单一点的控制,不要笑我哦,人笨没办法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attachment=180047] 写一个 也测试过 Y1带互锁的 应该能满足你的需求了
老师t1的下降沿好像是不接通的吗,第11步到14步好像不会动作的呀?

网友E:
我新手瞎写的,好像也能达到你的要求。反正有错误请指出,我也想进步。时间我写快乐一点,应该能看懂吧
  • 下载积分:+2(yejinping123)

楼主:
    感谢引用第12楼不会再二了于2017-05-10 16:42发表的  :我又从新写一个现在就可以达到我的要求了

楼主:
    新写一个现在就可以达到我的要求了
    附件: 正转30秒停5秒反转30秒.zip (175 K) 下载次数:24

网友E:
    看了一下,我居然忘了瞬间电弧的影响。果然探讨有助于成长~

网友C:
    不可能吧,我模拟过了,可以达到你的要求,下降沿是由T2触发的,以达到T1重新计数的要求 。
    你试过模拟了吗?或者说你把程序写入到PLC测试过了吗?

网友F:
    这个真的简单啊,你说刚刚学习PLC吧.

网友G:
    X1为正转启动,X2为停止,X3为反转启动,Y1为正转控制,Y2为反转控制。

网友F:
    描述:三菱
    描述:欧姆龙
    很简单的啊啊啊,自己修改任意时间.
  • 下载积分:+2(yejinping123)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