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06):
电气的设计一直在不停的演化、更迭。很想和大家讨论一下,接触器,您怎么用?

1、在使用变频控制的电路中,大家还在断路器与变频器之间加接触器吗?我指的是一般小功率,不是几十KW的那些。

2、在使用伺服电机时,大家还在断路器与伺服驱动器之间加接触器吗?我指的是一般几个KW的常规功率。

3、一个电柜由于空间原因不方便操作电柜的总电源,需要在OP盒上增加电源开关。通过交流接触器来控制电源的通断。
      会有变频器与伺服电机等,假定总断路是32A即可。您设计这个电路时,是加个32A的接触器,切整个电路供电呢。
     还是主要的像变频器、伺服驱动器等直接通过保护挂在总保护下面,只是在控制回路的电源供应。

4、急停,您还会切断变频器与伺服驱动器的供电吗?变频器与伺服驱动器报警的话,您还会把报警串入供电回路,变频器、伺服驱动器一报警就断电吗?

很多年前,很多典型的控制,现在慢慢在演变,希望大家能够路过时分享一下,您平时的设计经验或者看到的设计经验。
让我们一起总结总结,学习学习。一起进步!

网友A:
当开关用就可以了。

网友B:
相比较以前那个时代,用量肯定逐渐减少,但有些场合还必须使用吧

网友C:
其实把接触器当成一个可远程控制的断路器好了。具体是否设置要看具体的电路及具体的场合和系统。
如果此电路容易产生触电或其他不安全的因素,那么设置一个接触器作为急停应急关断电路是必须的。
如果此电路仅仅给某个简单回路供电,且已经做好保护措施,也就是分析后觉得没必要加装,那么直接断路器控制也一样。
说的在理。交流个问题。如果你有十个伺服,都是400W,如果让你设计,保护器件你加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