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CPU电源问题

楼主(2017-05-06):
请问下,这个是Q02HCPU的背面,两根针的地方是接5V电源给CPU供电的吗?能否接个5V开关电源运行CPU?

网友A:
最好还是通过正常方式使用CPU
CPU装在基板上,再装上电源模块
这个CPU的价值顶好多基板,电源了。
谢谢站长。这个本来改机不用的,看来得自己掏钱买基板电源了

网友B:
CPU和基板,电源配套用,何必单独供电,危险

网友C:
我也是感觉还是装在基板上稳当一点。
QQ:6113695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