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06):
我这里用一个三菱FX3UPLC加485BD模块和一个温控表做485通讯,程序没有问题,可以对温控表进行读写操作。然后一样的温控表,我又和三菱FX2NPLC加485BD模块通讯,一模一样的程序,能写不能读,再换一个FX1SPLC加485BD模块,还是能写不能读。就是换了PLC和485BD通讯模块而已,其他都一样的,我接线是这样接的: RDA和SDA短接,接温控表正端子,RDB和SDB短接,接负端子,3UPLC没有接电阻,其他PLC在RDA和SDA之间接了个110欧电阻。哪位前辈帮我分析分析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A(2017-06-08):
没有试过呀

网友B:
还是通讯设定没有完全设定对

网友C:
     这个还是通讯程序有问题。

网友D:
2N和3U的485通讯板不一样的

网友E:
通讯设置不一样。
QQ:611369538

网友F:
把485BD通讯模块初始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