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 opc 和信捷plc modbus 通讯地址问题

楼主(2017-05-06):
使用labview做上位机 信捷plc做下位机 因为labview 没有信捷的OPC驱动 所以走modbus RTU 通讯 但是这个地址怎么试都连不上 信捷的Y0 是18432 而labview 的地址有点不一样 有经验大神指点下

楼主:
不要在意数据 类型 应该是布尔 忘了 截图的时候忘了改回来 只要告诉地址怎么对应的就好了

楼主:
人呢 人呢

网友A:
这个做过的人不多啊, 所以没人回复你。
打电话问信捷看能搞到地址协议?
18432和000001对应。

楼主:
已经搞定了
地址差一位 坑爹啊 我说 怎么试都不行

网友B:
怎么弄的 分享一下啊!!

网友C(2017-06-28):
小弟最近刚接触 也在研究labview与信捷PLC的通讯。
可否分享指教一下,实体配线及modbus RTU协定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