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07):
请问各位大哥国产哪款步进电机好用,研控步进电机好吗

网友A:
用赛扬的啊
QQ:611369538

网友B:
台达也可以
台达有步进电机吗

网友C:
国产比较好的有白山,雷赛,

网友D:
步进plc需要编程可找我

网友E:
雷赛,以前用过研控步进,才一年多一点就不行。

网友F:
杭州米格也不错

网友G:
国产的没用过,不过COOL MUSCLE 日本鬼的。蛮好用的。如果是20个位置的话,不用定位模块都可以搞定,用I/O来驱动它的点位,就是改坐标的时候麻烦些。C型的功能比较强,可以用脉冲控制,也可以用I/O来控制。质量还行。

网友H:
雷赛,一直用它,还是比较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