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

楼主(2017-05-07):
最近玩s7-200 。发现电脑和plc不能通讯,数据线是正宗的。
换usb口,十次只能检测到一次可以连接,但一下载就掉了。请教大神!!!!

网友A:
与电脑系统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电脑系统有关
是不是驱动?我驱动杜打好了啊?

网友A:
跟驱动没有关系,是系统不兼容。

网友B:
换一下电脑系统试试,我的以前也出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