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支招

楼主(2017-05-07):
附件是三菱FX3U+FX3U-485BD同一块仪表做自由协议通讯(RS指令)(小白是第一次用自由协议,勿喷)
通讯按仪表案例修改的(通讯是没问题),问题来了:
1.PLC发送01、03、10、00、00、02、C0、CB,
仪表回送01、03、04、XX、XX、XX、XX、XX、XX
仪表案例CRC校验数据是用子程序做的,感觉复杂,不易明白,有神,能不能注解下,供大家学习用
2.自已按说明书用三菱CRC指令编写校检,无法通讯,(感觉用子程序调用程序复杂,程序写的长)
如果用CRC指令如何编写?(可以修改上传?)

网友A:
rtu通讯crc我没碰到过问题。asc2是不能用crc的。看下程序先。

网友B:
用变址来做RTU校验,我做了很多这样的项目。都是MODBUS RTU协议的

楼主:
三菱FX3U自身不带MODBUS通讯,用MODBUS 要配ADP模块,我们是配了485BD板,没办法,只能走自由协议,
现在问题最大存在的是CRC校验,我想用三菱PLC指令CRC来做校验,程序不会那么复杂

网友C:
FNC188 三菱FX3U 自带CRC校验 ,当然也可以自己写CRC 校验,不过比较复杂, 论坛有人写过,怎么玩就看你的心情了 可以直接用CRC 直接用, 另外可以把别人的程序拿过来 用CALL 调用就行了 最近也是一直在研究 CRC RS RS2 ADPRW 变频器专用通信指令 等等 还是说明书多翻翻吧 我在里面找到了很多解决问题!多学会自己查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