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菜鸟,请教各位老师一个问题

楼主(2017-05-07):
请教一个小白问题,图中的M2345为什么不显示有输出呢,为什么y0有输出了呢?

网友A:
重複使用元件~~~~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複使用元件~~~~
谢谢,学习了,一个输出不能被重复控制,改成这样应该就好了

网友B:
楼主又开始玩双线圈了。厉害了。

网友C:
重複使用元件~~~~
工控人加油

网友D:
多练习。不能使用多线圈。
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