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07):
初学plc,请问各位大神此题中为什么要用PLS命令呢,是不是跟扫描周期有关呢

网友A:
pls与扫描没有关系,其实还可以用启保停电路做这个程序,更加的简单明了
  • 下载积分:+1(csadolph) 真诚感谢!
  • 联系电话15071699246,QQ296686949

网友B:
    楼上说得对 我个人觉得怎样简单怎样写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s与扫描没有关系,其实还可以用启保停电路做这个程序,更加的简单明了

    谢谢你抽出宝贵的时间来解答。我刚开始只看要求没看示例前也是这么写的,看完之后我就不明白它为什么要用pls,肯定有它的用意,因为刚学了两天,所以要了解每一步的含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些例子说得模凌两可的,有时比较误导人,不要过多迷恋这些东西。最好是身边有熟悉的机器,看看这些机器的线路图和程序。有用得多。

    说的是啊,可是我最近辞职了,在家专心学习plc了,准备找个plc维护的工作,之前一直做电气装配的,对电路还是很熟悉的,硬件方面都了解,三菱fx,L,Q都接触过,就是没接触过程序,一直没入门,现在自学,只能看看手册看看实例,一个命令要摸索好久,不知道这样的方法对不对,还是直接拿个复杂的程序来一行行的看呢,还请各位师傅指点

网友D:
    理论结合实际!你要学会命令可以应用到实际工程中的那些地方,这样你才能真正学会。要不然你全部命令都学会了,可不知道实际要应用到什么地方也是白搭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理论结合实际!你要学会命令可以应用到实际工程中的那些地方,这样你才能真正学会。要不然你全部命令都学会了,可不知道实际要应用到什么地方也是白搭啊。

    说的是,我刚起步,想把所有的指令软元件等都看一遍,有个起码的印象,到时候再看实际程序的时候也知道到哪里去翻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