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帮看看这个东西怎么接线使用

楼主(2017-05-07):
国外的机子拆下来的,万宝上搜不到,不知这个东西叫什么,怎样接线,怎么个用法,求大神不吝赐教

网友A:
曼内斯曼乐力士,楼主要加强如何根据图片信息来查询配件。没有说明书,确实无法确定怎么玩。

网友B:
放大器模組 比例控制
下载积分:+5(seallyzoom) 真诚感谢!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楼主:
它的确是配合一块放大板使用的,液压控制,但不知具体接法、用法,放大板也没有资料啊,哪位大神好心也给个资料

网友B:
電流走卡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C:
接线图就在你照片上
1-2 电源输入 应该是直流电
4-5 0-10V模拟量输入
7,8,9,10 液压比例阀线圈
6,12,11 位置反馈输入

楼主:
非常感谢以上两位,今天评分系统怎么老是显示加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