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08):
各位大神,请问一下,在伺服控制中,近点和原点可以是一个点吗?如图DSZR指令中,指定的近点和原点是一个点!

网友A:
貌似不能

楼主:
因为我在看一个伺服样例,看他指定的是一个点,所以很好奇!

网友B:
有一种回归不要近点,只用一个点。  就是碰到这个点后再收到N个Z相脉冲停

网友C:
不行滴~~因為每次開機後會不一樣位置
有近點後抓z相脈波當原點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D:
必须是可以的,我fx3u  3轴都是近点和原点一个,每次回原点都没有问题的
  • 下载积分:+1(ge4856254)
  • 联系电话15071699246,QQ296686949

网友E:
    要准确点的。马达以原点速度复归,近点狗信号接通后,再以低速爬行,再回收到Z相脉冲,停止。有的步进马达双轴的,在马达尾部整个Omron的光电开关,也是类似Z相的玩法,会准一些。
  • 下载积分:+1(ge4856254)
  • 需要高品质音乐资源+QQ群:723680148,音质好的音乐让爱车如音乐海洋。享受美妙音乐带来的超快感。音乐文件资源来聊即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种回归不要近点,只用一个点。  就是碰到这个点后再收到N个Z相脉冲停

    这种还真没接触过呢!我去找个样例看看,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必须是可以的,我fx3u  3轴都是近点和原点一个,每次回原点都没有问题的

    我看的这个样例就是用的FX3U的内置定位,因为头一次见到这种原点近点是一个点,所以很好奇这个停下来的过程,没有东西模拟是硬伤啊!

网友F:
    骚年想法不错,还真没想过呢,一般没近点都用zrn了
  • 下载积分:+1(ge4856254)

网友G:
    可以,不过前提条件是,初始回零速度已经是爬行速度,这样检测到零点停下来,误差有限,但是只能使用在精确度不高的情况下,但是同样使用伺服驱动,同样一个检测开关,近点+零点的方式可以精确的多
  • 下载积分:+1(ge4856254)

网友H:
    可以是一个点,但是前提是对精度要求不是很高,同时不能是高速运行
  • 下载积分:+1(ge4856254)
  • QQ:611369538

网友I:
近点永远不会是原点,除非你不需要回原点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H:
近点当然不会是原点,楼主的意思是说不要近点,只有原点。
QQ:611369538

网友J:
可以的,我用过,不过精度不好,不能重复回零!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近点永远不会是原点,除非你不需要回原点

额,我也知道近点不会是原点呀,我只是对近点和原点指定的是一个点感觉很好奇,因为没有东西模拟,所以想象不出这种回原点十个什么样子!听了好多大神的指点,我大概明白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神,经过你们的指点,还有我问了资深的师傅,他虽然没这么用过,但是给我说这种方式应该工艺要求精度不高的情况才会用,属于省成本的做法!小弟又学到了一些东西!谢谢啦!

网友K(2017-06-30):
ZRN一个点就行,DSZR要近点和零点,用DSZR指令可以用伺服编码器的Z相当做零点,编码器每转一圈,Z相通一次。

网友E:
每次回原点都不在同一个点。那是原点设置错误了。

网友L:
可以用,只不过用同一个点,效果就和用ZRN指令一样了

网友M:
你这样只适用于精度不高的地方,精度要求高了就不行了
引用 网友D:
必须是可以的,我fx3u  3轴都是近点和原点一个,每次回原点都没有问题的

网友N:
可以     通过上升沿减速,下降沿到原点

网友O:
QD75 原点回归方式,选择(止挡式1)只需要一个近点信号。选择(止挡式3 )只需要一个零点信号。选择 (计数式2 )只需要一个近点信号。

网友P:
哈哈哈,肯定可以,这个问题在10年就试过了,没问题,也没有楼上说的什么精度问题!但是只能用X0到X7,因为这几个点是高速计数的
QQ:569456723

网友Q:
可以,有这样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