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推荐个好的方法测量机器设备的耗电量!

楼主(2017-05-08):
小弟新手,没有测试过机器的耗电量!
现在公司要求测试机器的耗电量,要求电流、电压和功率,还要求简单方便,拆卸方便,单相或者三相机器都要测量!
请问有什么好的方法了?用什么品牌的材料?
我是菜鸟。

网友A:
电能表,网速一大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能表,网速一大巴

网友C:
钳形电流表,可以测电压,电流。

网友D:
现在公司要求测试机器的耗电量,要求电流、电压和功率,还要求简单方便,拆卸方便,单相或者三相机器都要测量!
使用三个电流互感器和一个电度表就能行

网友E:
比较高大上的,施耐德的电力参数测试仪,和楼上的差不多,测量参数比较全。

网友F:
钳式功率计,好几大千,我有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