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s7-200plc,我模拟量输入0.2,怎么梯形图里显示656,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7-05-08):
新手求助,s7-200plc,我模拟量输入10v,怎么梯形图里AIW0中显示值32752,跪求高手指点,在plc中如何将32752转换为10

网友A:
0-10V对应码值0-32768

网友B:
简单的就用SCALE库文件,不然自己编写转换程序,比例对应关系

网友C:
你用32768除以3276.8不就变成10了哈哈
下载积分:+2(jin.2012)

楼主:
2楼,请问scale库程序,应该选哪个?lsh,lsl,osh,osl,input.output这些都什么意思

楼主:
3楼,真理,不过有点麻烦,求简便比例运算处理模拟量输入。

网友D:
不知道怎么用就进行比列换算一下

网友B:
看看这个,验证一下
下载积分:+2(jin.2012)

网友E:
0-10对应0-32752,线性比例,换算一下就可以了
新手求助,s7-200plc,我模拟量输入0.2,怎么梯形图里显示656,求高手指点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