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神们再帮看看这个叫什么阀,有什么用?

楼主(2017-05-08):
国外折弯机上的,油泵出来经过它到油路块电磁阀模组,不知这阀叫做什么,作何之用?小弟不才啊

网友A:
这应该是一个过滤器吧

网友B:
如果没猜错的话应该是个比例阀,控制油压恒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没猜错的话应该是个比例阀,控制油压恒压
油路块中已有一左一右比例阀,难道那对是流量比例,这个是压力比例?

网友C:
过滤器。铭牌上的英文filter就是。

网友D:
是压力传感器

网友E:
这就是一个电磁阀,上面有一线圈,起开关作用。

网友F:
应该是个过滤器,配了差压传感器检测是否脏堵
dfy

网友G:
压力滤油器

网友H:
上面不是明写着过滤器么

网友I:
压力开关装在过滤器上就变成电磁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压力传感器
引到电箱内部为2根线,传感器3根的呀

网友E:
你看一下线圈上是通电压多少伏,AC------DC就知道了。
dfy

网友G:
MP-FILTRI的产品有吸油过滤器:STR、MPA、MPM、FAS、SF2250、SF2 500;
    回油过滤器:MPF、MPT、MPH、MPI、MRS、FRI;
    旋装式油滤器:MPS、MST、MSH;
    压力油滤器:LMP、LMP900、MPD、FMP038、FMM050、FHA051、FHP、FHB、FHM、FZD、FZH、FZ
    P、FHD;
    滤油小车:GRF015、GRF40/60、GRF101;
    颗粒检测仪:LPA2/PML;
    联轴器:SGEA/SGEG;

FHP系列
最大工作压力:420 巴
流 量: 从20到420升/分
过滤精度:3∽60微米
滤芯介质:玻璃纤维,树脂浸渍的纤维素或是编织网
指 示 器:目视(压差)式,目视/电动式或电动式
可 选 择:“热锁”电动指示器
安 装:压力管道
连接方式:可选择BSP,NPT,SEA法兰

网友J:
这个是电磁阀,拔掉电磁阀插头,油管就没有油流动,那种大的燃烧器里就有,

网友D:
是检测过滤器是否堵塞报警用的,不用三根线两根线都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