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圆刀模切机的控制要求

楼主(2017-05-08):
前段时间见识了一台圆刀机,到现在还搞不懂控制要求。。。
只知道有10多个伺服 模拟量模块 一个纠偏控制器 2个光纤色标追踪用的。表示想知道它是如何自动计算卷径,根据光纤计算切料偏移的。网上基本上都是平刀的 没有圆刀的资料。只有求助各位老师了。

楼主:
那台圆刀机plc好像是固高,伺服的话是埃斯顿和安川的。不过只想知道它的控制原理。

楼主:
,看来得自己研究了 。。。V=W*r →
D=2V/W D=D1+D2. 线速度V等于刀模那个伺服的速度? 角速度是收放料轮的转速? F=T/S T为伺服设定的转矩S为卷径?收料卷径越变越大 要保持F恒定 T就需要增大。 而放料轴转矩要减小? 上面这些都是我的一些猜测, 求大师来指点一下。还有那2个光纤一个是照色标那个位置 ,一个是照在刀模的位置 一个模具上有4个凸台作为每个刀的感应。不清楚他是怎么追色标。跑多了跑少自动纠正,控制模切的精度。

楼主:
收放料的伺服用转矩模式,模切的那几个轮用位置还是速度模式?

楼主:
还是没人。。。我顶。。。。。。。。。我在来猜一下,那2个光纤,一个检测色标那个是否是测量感应2个色标之间的时间,刀模上面那个一样的用途测时间,然后因为他们速度应该是相同的 乘以时间然后出来位移量,2个位移量的差值 控制在允许误差之内。这好像不科学呀。

楼主:
我顶。。。。。来大师指点一下下呀。。。

楼主:
求别沉,让各位工控师傅能看到指点一下。

楼主:
网上找了一些资料

楼主:
看来不是这个收发卷行业的人 很难弄懂这玩意。

楼主:
感觉要放弃了,只是看到了设备就想弄懂他的原理。

网友A:
要卷的 材料厚度? h
需要卷到的半径? r
r/h=需要卷的圈数s
收放卷的张力,也要按照r/h的线性比例来增加 或是减小

网友B:
电气原理图放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气原理图放上来
我要有就好了,只是碰巧看到了一台这样的设备  里面好像有19个伺服 一个固高的plc加上8个模拟量模块  其他的不是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卷的  材料厚度? h
需要卷到的半径? r
r/h=需要卷的圈数s
收放卷的张力,也要按照r/h的线性比例来增加 或是减小

你说的貌似它那台机都是自动计算的 只要设定张力  运行的时候触摸屏上显示的半径会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