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08):
wome de ai ai ia

网友A:
通讯实际上就是设备间相互发的一段双方规定好的数字,再根据规定好的方式来编译使用这段数字,具体怎么发不知道你用什么设备来通讯,如果是想触摸屏的话我就会点,你可以看下我之前发的帖
静水深流

网友B:
国产PLC支持MODBUS 协议可以直接读取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讯实际上就是设备间相互发的一段双方规定好的数字,再根据规定好的方式来编译使用这段数字,具体怎么发不知道你用什么设备来通讯,如果是想触摸屏的话我就会点,你可以看下我之前发的帖

网友C:
通讯都会有对应寄存器地址,只是不同的通讯方式,对应的地址不一样,数据的传输其实就是通过指令读取/写入对应地址的数据

网友D:
一般通讯包含软件和硬件两部分:modbus属于软件协议部分。硬件可以走RS232 RS485 也可以走网线。可以用cclink来做对比,MODBUS确实是通过约定一段地址(可以是寄存器,也可以是继电器)来通讯

网友E:
Modbus 通讯协议就是:主机喊:小弟吃饭了没,从机回答说:大哥我已经吃过饭了。相当于电视剧里军队里的口令,双方约定好的。
  • 下载积分:+1(962545666)

网友F(2017-06-13):
引用 网友E:
    Modbus 通讯协议就是:主机喊:小弟吃饭了没,从机回答说:大哥我已经吃过饭了。相当于电视剧里军队里的口令,双方约定好的。

    概括的言简意赅!!

网友G:
    大家规定好:楼主,你是逗比。我,大帅比。。。
    每个PLC或者别的在帮助里面都有关于modbus通讯的地址位这些,你可以自己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