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 CPU 分段问题

楼主(2017-05-08):
FX CPU 一般不能直接新建数据构成分段,Q和L 等就直接可以新建数据,然后就可以,但是我每次都是复制数据再粘贴的方法,不知到有没有简单的~~~

网友A:
新建的时候 把标签勾上 就可以了

网友B:
见过棒子写的松下的程序3W多步,就一个程序。确实厉害。没玩那么多花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