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08):
   现在的客服电话太难打通,西门子,三菱客服,十几个电话打过去,什么人员繁忙,要等待,等的客服都下班了也没打通过。所以只能上这请教大家。

想问下FX2n系列加以太网通信模块和PC通讯,用VB程序来读写数据。       》》.网上找了一大堆,说的什么232或485转以太网来通讯什么的。如果这样的话,何必还用以太网,直接走232或485串口通信就可以了。而且现在我就是这么用的,就是因为都是半双工,通信慢,达不到工艺要求,才要改以太网用全双工通讯!
问题    1.直接走以太网不可以么?
            2.走以太网的话是不是用的标准的Modbus TCP/IP协议么??
            3.亲 请告诉我走Modbus TCP/IP协议PLC对应的地址么?三菱的没搞过以太网不清楚。

用西门子S7-200 SMAR来和PC通讯,用VB语言读写数据。》》》》网上找的关于S7-1200之内的一些以太网通讯,要安装西门子的相关软件,OPC通讯,才能实现。反正一大堆看的有点蒙。
问题:1、用S7-200 SMAR这款PLC,还需要安装什么东东才能实现直接跟PC通讯读写数据么?   跟S7-1200的一样么?         没搞过以太网通讯。哎。求教。
            2、也是用标准的的Modbus TCP/IP协议么??

楼主:
S7-200 SMART CPU Modbus TCP客户端指令库(4).zip (488 K) 下载次数:17 这是找的转载资料,不知全不,给大家分享下。

网友A:
三菱 以太网走自由协议 我记得也是半双工吧   只搞过VB和FX5U  走的自由协议    如果为了省事 就用OPC吧  省事省心  不过上位机用labview 开发效率要高的多的多了 还在摸索
问了三菱客服,说的是有支持全双工的以太网。FX3U-ENET-L
  • 下载积分:+1(q123long)

楼主:
    主要现在都用的是三菱FX系列的,如果三菱解决不了(PC在给PLC传送数据,PLC也在主动发送数据给PC,。同时通讯错误的问题)就只能换西门子了。西门子考虑后期用,

网友A:
    为什么要PLC给 PC主动发数据    正常上位机和PLC   都是上位机发  PLC 接收  再根据接收返回   哪有PLC主动发的   PC和PLC 通讯  一般分两种状态  一种是实时监控   一种是临时操作   实时监控就是 PC界面 需要哪些数据  PC 循环发送读取这些数据  还有个临时操作 就是  PC发送操作PLC的某些元件  PLC根据接受到的指令  然后做出相应的动作  两个状态  做好切换就好了  用状态机的办法好做  没有PLC给PC主动发  那样会乱套的
  • 下载积分:+1(q123long)

网友A:
    你的逻辑思路还没有理清   跟什么牌子的PLC 一点关系都没有
    现在就是想解决要一起通讯的问题,PLC在发请求命令给PC时,PC也在主动给PLC传输数据,会出错、冲突的问题。三菱那边说了,他们底层固定死了,就是用422的卡也是一样半双工。

网友A:
    要通讯速度快  就走底层  别搞什么OPC  写PLC的程序的时候就算好点数和位置  然后批量读取    就是走232 通讯    1秒也能达到40次左右  一般应用 完全能达到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通讯速度快  就走底层  别搞什么OPC  写PLC的程序的时候就算好点数和位置  然后批量读取    就是走232 通讯    1秒也能达到40次左右  一般应用 完全能达到要求

    我就是做的串口通信,485      本来是要求PC主动实时通讯读写PLC固定的数据。但是这个要求,VB程序员说会占用PC的CPU使用率大。(由于检测设备开发的软件运行,占用内存,CUP满负荷,老是系统崩溃,所以就不可能实时通讯)没办法。      (其实说到通讯会占CUP,我真不清楚是不是会占用的大)

    现在的通讯,是工位触发,然后PLC动作,主动请求PC通讯读取数据,告诉PC现在采集的是几号资料。一秒钟大概20次左右的采集。按说一般不会有通讯冲突问题。可是会出现特殊情况。  那就是当PC发现资料采集对比有问题后,会主动报警相关信息,并发送给PLC控制进一步的动作。(问题就在于,同时相互都给对方发通讯时,就会出现错误。造成之后的几个采集点出现错误)

    FX3U-ENET-L这个模块是可以以太网(全双工) 。FX2n 做不了

楼主:
    我也不是很清楚通讯这块。按说以太网通讯,是分也是分主从关系的(服务器----客户)。到时还是需要PC主动通讯PLC才行。PLC去主动通讯PC,真心不知怎么做。是越搞越懵

网友A:
    事件触发  单线程确实占用资源     多线程吧 控制好句柄   不过这不是你要考虑的问题   这是VB上位机要考虑的问题  你如果PLC主动发   数据是实时性和  系统的稳定性是个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