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三菱FX-20手持编程器中文说明书

楼主(2017-05-08):
手上有一台三菱FX-20手持编程器,想了解一下其使用方法,谁有这方面的使用手册,谢谢!

网友A:
唉,这个年代还去了解这个东东,看来是吃饱没事做的。
当年电脑非常贵的产物,一般人都买不起。
写完程序把梯形图转成语句表,然后一个个按进去。

网友B:
看看吧,2010年前还玩玩,现在都没用了。
下载积分:+1(老兔子) 热心助人!

网友C:
这个玩意查看指令很累,我2008年就用这个(那时没有配笔记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attachment=180059] 看看吧,2010年前还玩玩,现在都没用了。
再请教一下,FX-20P与FX-20PE两者有什么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