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08):
小白一枚,学了两周,上电试运行后老是这样,,完全不懂咋回事  ,,求教论坛大神们

网友A:
确认电机和驱动都是好的话,就电机的编码器线没有接好。

网友B:
用的是啥牌子的控制器和马达能透露一下嘛。总让我们取猜谜语爱莫能助。

网友C:
软件以经说明了是三菱的,有个参数是二线制,四线制,改一下试试

网友D(2017-06-08):
检查编码器.如有条件可代换试.如一通电就显示rl20.那驱动可能有问题.如上电没报警.用手转动电机轴显示报警内容.那大部分是编码器坏.再就是线接触不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