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08):
各位大神:

                 本司最近要出美国一台设备,那边用的工业电是三相480V 60HZ的。我们设备是单相220V,50HZ。

                想配一台变压器器。因为整台设备元件要符合UL/CE认证。

                所以品牌应该是进口的。
               求推荐一下,顺便问一下,用三相变压器还是单相变压器?

网友A:
功率不大的話----->變頻器

网友B:
三相变压器

变频器买丹孚斯等欧洲品牌就有400V电压等级的

网友C:
看你的设备功率有多大,在定做一台308V变480V变压器OK

网友D:
进口设备曾用过22KW的480V变380V的变压器,出口反过来用就行

网友E:
用變頻器~~把你東西燒光光

樓主~~你先確認你設備所有50Hz/60Hz是否能共用
都可用的話~~訂製一個變壓器就夠
不可用你準備頭痛~~裡面零件要替換能共用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變頻器~~把你東西燒光光

樓主~~你先確認你設備所有50Hz/60Hz是否能共用
都可用的話~~訂製一個變壓器就夠
不可用你準備頭痛~~裡面零件要替換能共用

我现在买的元件都是50/60HZ共用的。所以频率不是问题。

就是不知道有什么好一点品牌的变压器。

不要到时坏了,去美国维修!

网友E:
變壓器的看你長期配合廠商
裡面只看繞的好嗎
會不會突入電流或暫態電流
激磁電流等等
其餘看等級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F:
伊顿旗下品牌有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