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09):
最近要做一套满负荷1200A左右的设备,问了问以前的老师傅,他们讲做这种大电流的设备需要什么审批,还有什么资质,请问神们具体情况。

网友A:
3C资质吧?
如果是3C的话,就是说只要东西符合要求,制作的柜子符合电气标准就可以了吗?
  • 下载积分:+1(wx1013819291)
  • 三人行者必有我师 ,择其善者而从之

网友B:
    1200A电流不算大,只要变压器容量够,电缆线

网友C:
    你做捨用途~~速度多快~~穩定度
    電流波電壓波~~一堆的都會影響
    做顶管机控制系统,400kw变频器,外加其他辅助设备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D:
    如果是变电站,这个电流不大呀!
    什么设备?
    3C是要申请认证的,可不简单。
    后来问过了,我们为甲方做设备,资质他们自己出,毕竟是国企,我多虑了
    海纳百川

网友E:
    引用楼主wx1013819291于2017-05-09 08:35发表的 大电流设备需要什么资质 :
    最近要做一套满负荷1200A左右的设备,问了问以前的老师傅,他们讲做这种大电流的设备需要什么审批,还有什么资质,请问神们具体情况。

    我厂的电流在9000a左右;85人;2个电工;除高压进线是供电局做的;其他的;都是自己搞的;我就一个低压电工证;
    这么看起来我这个也还可以啊
    真诚到永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