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触摸屏连不上电脑

楼主(2017-05-09):
,前几天能连,现在连不上了。难道就因为我这几天我装了个步科的软件 然后连上了步科的屏。导致现在威纶通的连不了?电脑显示无法识别该设备
还有之前连威纶通的屏经常出现断线的情况,什么原因?是因为热插拔导致接触不良?

网友A:
重做系统,在安装编程软件。

楼主:
软件太多了 重装系统会疯的

网友A:
电脑系统做好后,做备份,恢复就可以。

网友B:
看下设备管理器上面的下载驱动是不是还在,如果还在建议换根下载线,如果还是不行,把触摸屏恢复出厂设置,如果还不行,拿厂家检测,重装电脑系统就没必要了

网友C:
个人感觉是下载线接触不良,我试过很多次,用手压住插到屏的那一头再下载试试。
QQ:611369538

楼主:
感谢楼上的热心人, 我终于找到原因了 好坑。。因为设备是很久之前的了。我单独把触摸屏拿出来连上一个新的开关电源,然后就连上了
神奇。。。。难到是那台设备的开关电源太小了? 直接在设备上连 死都连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感觉是下载线接触不良,我试过很多次,用手压住插到屏的那一头再下载试试。
我也经常干这种事。。。压住一下有时能连上。。不过这次情况太诡异了。居然是电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