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Works2安装后打不开

楼主(2017-05-09):
三菱Works2安装后打开提示存储空间或桌面堆栈不足无法启动,求大神说一下这是什么原因呀。。。

网友A:
安装vb库试试

网友B:
重启一下试试,或者说你是不是繁体版的系统?
QQ:611369538

网友C:
我遇到这情况换系统解决了!什么重启卸载换版本都试过无数遍!

网友D:
这个要清除注册表的,清除完了在装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