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SR指令中加减速时间的设定

楼主(2017-05-10):
三菱PLC中的PLSR指令里的加减速时间怎么设定的,是随意设定还是有公式来计算得出来的?哪位大神可以指点一下?

网友A:
看指令手册吧,上面有,很详细
设定值5000ms以下,详细的值是根据你的频率及脉冲数来看,有的是需要计算的。
根据你的功能来选择。
希望可以帮助你

网友B:
手册有,勤学好问,点赞

网友C:
基本上是设定在10-100之间,懒得去算
QQ:611369538

网友D:
看你实际需求,一般都是个大概值,根据试机效果调整加减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