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分段程序编译中的问题咨询

楼主(2017-05-10):
有用过分段写程序的高手指点一下,编译时下面的错误是哪里引起的

网友A:
这种应该是没有错的,估计你是用了标签写的程序 我这样的我就没有问题的, 我用FB在里面写的形参 ,他就会你用了多少点
嗯,是用的标签,怎么解决这个警报,看着难受
下载积分:+1(诸葛星痕)

网友B:
这个不是警报,是提醒你没有用哪些东西,你把它关掉不就行了吗

网友C:
只要不是错误就不管了,警报不怕的,不会影响程序运行。
QQ:611369538

网友D:
这个是没有关系的,又不是报错。
估计楼主是处女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