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10):
大哥有人会,步进电机随动编码器吗?,跟距编码器的脉冲量来控制步进电机的距离,
编码器的脉冲密度来控制步进电机转速,
编码器正转,步进正转
编码器反转,步进反转
或者给点思路也行

网友A:
1,编码器信号直接给伺服驱动器
2,设置合适的电子齿轮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编码器信号直接给伺服驱动器
2,设置合适的电子齿轮比。

正解

网友C:
电子凸轮

网友A:
汇川的H3U有电子凸轮, 有示例 ,我也是今天刚看到的,FP-XH-M也有凸轮。

网友D:
楼主的这个课题实现起来并不困难,也就是步进电机的转速是由编码器决定。编码器安装在一台设备上,步进电机安装在另一个地方,当读取步进电机的脉冲增快时,作为给定的一个指标送到PLC里,PLC处理后输出脉冲量的频率增加,步进电机转速变快,反之。至于正反转那也是比较简单的,因为根据编码器的原理它是可以辨别正反转的,编程也不难。
  • 下载积分:+1(chenbo0725) 编码器是记位置的,怎么 ..
  • 联系QQ360684677 群3142373 公众微信 毅力工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这个课题实现起来并不困难,也就是步进电机的转速是由编码器决定。编码器安装在一台设备上,步进电机安装在另一个地方,当读取步进电机的脉冲增快时,作为给定的一个指标送到PLC里,PLC处理后输出脉冲量的频率增加,步进电机转速变快,反之。至于正反转那也是比较简单的,因为根据编码器的原理它是可以辨别正反转的,编程也不难。

    你有考虑PLC处理的滞后性吗?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这个课题实现起来并不困难,也就是步进电机的转速是由编码器决定。编码器安装在一台设备上,步进电机安装在另一个地方,当读取步进电机的脉冲增快时,作为给定的一个指标送到PLC里,PLC处理后输出脉冲量的频率增加,步进电机转速变快,反之。至于正反转那也是比较简单的,因为根据编码器的原理它是可以辨别正反转的,编程也不难。

    编码器是记位置的,怎么扯到转速的,不理解,能否解释清楚?

网友D:
    从楼主的介绍来看,他并不考虑精度的问题。
引用 网友E:

    你有考虑PLC处理的滞后性吗?

网友G:
    大家能说的明白一点吗?
    我没用过步进电机,只用过伺服电机

网友H:
    信捷的随动指令可以用。简单明了。
    永无止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