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触摸屏与三菱E740变频器通信问题。

楼主(2017-05-10):
昆仑通态触摸屏与三菱E740变频器通信,采用昆仑通态触摸屏自带的三菱变频FR-500通信协义。各方面都能正常读取与写入变频器,但写入频器的频率相差0.01HZ,就是带了4台E740变频器,其中2台变频器在触摸屏上写入频率为10.8HZ,而变频器显示只有10.79HZ,而另外两台写入42.6HZ,而显示42.59HZ,不知道是什么回事,请高手帮助。其中写入频率同时传送入CP1HPLC中,但从CP1H中监控的数据看是10.8,到了变频器里就有的频率少0.01,有的频率就不少。

网友A:
0.01误差是正常。

网友B:
通讯使用RTU,校验要设置为偶检验
QQ:6113695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