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10):
描述:主站
两台3U PLC并联连接主站M800~M899不自动复位,我用的OUT指令,驱动条件断开了继电器怎么还是ON啊,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写在步进顺控里M800~M899不复位电机就会乱动。。。能不能使它们自复位啊,像普通输出Y一样跳到下一步后上一步就自动OFF了。。。下图程序按下X1,M800为ON没问题,可是我松开了X1它还是ON。。。求大神们帮忙解决疑惑

楼主:
不能沉啊,来个懂得教教我

网友A:
一半是在主站控制,一半是在从站控制,别搞错了
从站我知道,有的。我只是想说主站的M800不能复位所以没贴从站的程序。。。

网友B:
从站你也要通知啊
从站我知道,有的。我只是想说主站的M800不能复位所以没贴从站的程序。。。
QQ:611369538

楼主:
从站没什么意义所以没贴,从站程序如下,关键我的问题在于主站的M800不能自复位

楼主:
求大神帮忙解答一下,很重要

网友A:
抱歉!我搞错了,你主站通道2.从站通道1?
对的,这些都没问题的。主站上还有一个232BD板,关键是我调试时监视状态下M800不复位,我也很纳闷,我以为他和普通的M一样,条件断开复位,或者说在步进顺控跳到下一步复位,结果没有,而且PLC断电后重新上电它状态还是保持。。。

网友A:
难道是B货PLC?
解决了,谢谢了

楼主:
解决了,谢谢大家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