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XWork3的程序结构设计

楼主(2017-05-10):
以前是用AB的rslogix5000,程序的结构简单明了,每个程序里边可以带不少子程序,每个子程序只做一个工序动作控制,扫描速度很快
现在用GX WORK3,程序结构有点类似,但是每个子程序必须包含一个局部变量和程序本体
AB编程之前只考虑PLC内存大小是否足够,看三菱的PLC还要考虑步数限制
我要是按以前RSLOGIX5000的程序结构编程,估计程序会很庞大,不知道会不会把三菱的PLC速度给拖死?

网友A:
1、GX Works3没有子程序,那叫做POU,也称作程序组织单元。作为程序组织单元,标签化编程的情况下,那势必需要局部变量和程序本体,AB不是也有标签名么。
2、日系的步数也就是欧美系的内存大小的概念,两者大概一步程序约等于一个字节。
3、至于是否会把三菱的PLC速度拖死这个不太好说,这个取决于程序员的功力。

网友B:
5U的步数最大可以去到32K,应该够用了吧,至于会不会拖慢,个人感觉只要不是有错误,应该是不会的,毕竟PLC的反应速度还是很快的。
QQ:6113695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