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10):
第一次这样用,电机都是轻载的,一般需要注意哪些问题,谢谢各位赐教

网友A:
重載燒光光~~~
努力~學習
QQ:1796367739    VX:IVAN10663

网友B:
以超载了,没有必要这样做。

网友C:
肯定不可以了

网友D:
超载了,除非你两台电机是互锁的就可以。
QQ:611369538

网友E:
永无止境 !@#$%^&*

楼主:
ok,大致明白了

网友F:
一般一台变频器带两台电机,变频器的功率应该大于电机功率之和,比如两台750W的电机,一般选用2.2Kw的变频器。

网友G:
在轻载的情况下勉强可以运行。

网友H:
应该不可以。

网友I:
引用 网友F:
一般一台变频器带两台电机,变频器的功率应该大于电机功率之和,比如两台750W的电机,一般选用2.2Kw的变频器。

7楼说的对,楼主别开玩笑了。

网友J:
功率必需大于电机的功率和,你这样烧光光是迟早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