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10):
有个FX3GA-60点的PLC,开始客户那边说有个输出点烧了。因为离得远,所以就发了一个新的给他。后来回来检测没有问题。有没有办法把PLC上面的壳子洗洗干净,或者换个新壳的。

网友A:
到淘宝上找,应该有。

网友B:
拿酒精擦一下,这么新型号壳子应该不好找。

网友C:
壳子拆下来,毛刷+洗碗剂+清水,然后自然晾干。维修电路板都常这么干,外壳就更不在话下了。

网友D:
不建議這麼做,萬一真的有問題,不是找自己麻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