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ODBUS RUT控制变频器问题

楼主(2017-05-10):
描述:程序
描述:参数地址
这个程序能正常控制变频器 启动 停止 及给定频率 变频器通讯 首地址 是H3 但H3是变频器版本 的内容啊 只能读不能写 请教各位大哥这是这么回事呢 H3是版本 H4是参数写入设置 H5是频率给定 H6是运行命令啊 这程序只用了H3 H4 H5 没用到H6 没H6怎么回事呢 也能正常启停
下载积分:+1(723274592) 真诚感谢!

网友A:
控制05,启动停止用外部信号也可以

网友B:
你这个是工控板做的吗

网友C:
别紧张,RTU别搞成RUT了,静下心什么能可以解决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