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
准备弄一个3轴的高速机械手,请大家推荐伺服或者方案

楼主(2017-05-10):
自己组装一台3轴机械手,X,Y,Z行程范围各600mm左右。
取料摆料要求2秒一个。所以对伺服,PLC速度,反应时间要求很高。
大家有没有做过相关项目。
伺服肯定要选择网络型的。3000转以上啊。
PLC跟伺服也要配套哎。
为啥不买现成的?现成的太贵,没有啥利润了。
各位兄弟有啥推荐的没有
谢谢大家

网友A:
三菱q系列的
Rules are always made by the strong, and history is always written by the winners.

网友B:
三菱Q+QD75D4, 安川控制器,按精度看,选好螺杆的导程,导程越大,速度会快一些,还要注意支架的质量,X Y选功率大一些的马达,后期提速方便。要求不是很严格,可以整个三菱的低端屏。这样硬件看上去有档次。IDEC的开关、急停开关和继电器。富士的接触器,从PLC出来的用原装的cable。走线槽会好很多。再配上明纬的电源,建准的轴流风扇。IGUS的拖链。

网友C:
DELTA机械手是干这个的好手。2秒,感觉很有难度呀,几年前搞过一个磨床取件摆放的直角坐标机械手方案,也是速度太快了,感觉没把握,最后放弃了的。

网友D:
你这个速度快一方面,还要硬件也要够支撑这个速度;

网友E:
这个东西速度跟你整个机构的关系更大,装配,比重等等,

网友F:
可以考虑 台达 M-R 伺服,一台驱动带三个电机
内建 PLC,运动控制器
全部在同一颗 DSP,无通讯延迟 =>
这裡有介绍
三轴以上才走通讯
但软件跟 PLC 的不同,会用的人还不多

网友G:
我也想学,,
工控人加油

网友F:
M-R (伺服驱动+PLC+运动控制器)三合一
学习资料 请参考 =>
这个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