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11):
用三台FX3U进行NN主从通讯,

网友A:
用数据比较指令转为位地址

网友B:
用变址
QQ:611369538

网友C:
交换数据多的站,走CCLINK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数据比较指令转为位地址

我要传的是速度,定位数据,这些变成位地址请问怎么用

网友D:
一个寄存器做地址,比如等于1时另外7个代表一种数据,等于2时代表另一种数据……

网友E:
楼上方法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个寄存器做地址,比如等于1时另外7个代表一种数据,等于2时代表另一种数据……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要传的是速度,定位数据,这些变成位地址请问怎么用

那你还是变址吧, 不在一个扫描周期内,不知道数据安全怎么样。

速度在另一个PLC里直接给不好吗, 没必要通讯吧。

网友D:
类似这样是可以,不过一般不是7个都这样用,毕竟这样是有一定延时性的,根据你要传的数据量以及延时适当选用几个就好。像一些及时的状态啥的还是直接传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还是变址吧, 不在一个扫描周期内,不知道数据安全怎么样。

速度在另一个PLC里直接给不好吗, 没必要通讯吧。

触摸屏只能和主机通讯,速度要设定

网友F:
这样用可以,我以前就是这样用的,

网友G:
用MOUBDS通讯,快捷方便
工控人加油

网友H:
可以试一下变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变址
请问,变址怎么用,
D10--d17的数在主站接收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