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不够用

楼主(2017-05-11):
用三台FX3U进行NN主从通讯,一台从机要控制三台伺服,总共要28个寄存器,它只提供了8个,寄存器里存放速度,和一些伺服位置数据。请问大师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吗?

网友A:
还有64个M 换一个也就四个字 加8个 一个12个D值 如果用手拉手话,应该是可以的 3台 或者考虑一下走CCLINK

网友B:
可否考虑一下存放到触摸屏上
QQ:6113695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