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11):
调节P79参数为2时,外部信号进了,但无输出。
把P79参数改成1时,可以面板控制,有输出。
求原因

网友A:
注意漏型 源型的接线及控制方式

楼主:
PLC是MR(继电器)的,应没漏型 源型的接线及控制方式得问题

网友B:
1楼的师傅已经指出注意漏型 源型的接线及控制方式,你要看变频器输入的接线端子。变频器是什么型号,

网友B:
参考这个图片,PC和SD

楼主:
PLC的com1接SD
           Y1接STF
           Y2接MH
           Y3接MR
换一个E700接是正常的运行

网友B:
那com就接PC
引用 楼主:
PLC的com1接SD
           Y1接STF
           Y2接MH
           Y3接MR
换一个E700接是正常的运行